[求助] 关于GTX差分时钟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11-20):
我在vc707上测试GTX收发器的时候,将板上125M差分时钟(AH8,AH7)输入给GTX,但在Chipscope中观察到时钟严重变形,抖动非常严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实现的时候报了以下warning,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
GTX给的是专用时钟吗?你的外部晶振质量咋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专用时钟。vc707资料中

网友(2015-03-14):
你是用什么时钟去采集GTX ref clk的?  如果是同频甚至低频的时钟,自然采不到正确的时钟波形。

楼主(2015-05-04):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确实与你所说的有关。
我在cdc文件中添加clock信号线的时候用的是200MHz时钟,125MHz是板上输入时钟,而数据的时钟是从125MHz用MMCM变频出的156.25MHz,在chipscope中观察不到正常的波形。当我把clock改为156.25MHz,数据的波形就正确了。假如我要官场125MHz的波形,那么我就需要在cdc文件中将clock改为125MHz。

网友(2017-02-22):
回复 楼主:

    你把SGMII这个接口的以太网搞懂了。网上很难查到相关的技术和相关的设计。。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