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关于add filler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20):
我的encounter是8.1版本的;在 place选项中可以add filler

因为看网上说filler有IO filler 有cell filler 有 metal filler,那我这里加的是不是cell filler,用于填充std cell之间的间隙的?
而在route选项中有一个mealt add选项,

这里添加的就相当于是metal filler,也就是dummy metal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的,第一个是添加的cell filler 。下面是metal filler 。也可以添加IO filler command: addIoFiller

网友:
metal filler是dummymetal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明白啦 多谢版主大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再接着问下,cell filler一般是什么时候加,在nano route之后吗?好像听师兄说要在nano route后,且优化过后再加,因为加上以后就不能优化了?是这样吗

网友:
是在做完nanoroute opt 之后添加的,如果在opt之前添加时候,优化时候需要inset cell 或upsize cell 这样就没有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