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ign skill code same as ic615

楼主(2014-11-20):
最近有个项目,FAB提供的数据都在ic51下面,以前在ic615下的align功能非常好用也大大提高效率,不知哪位大虾有这样的skill code可以用在ic51下面的,align的skill code我有一个不过是通过点选object,然后选择水平对齐还是垂直对齐,左对齐还是右对齐,比较麻烦,不如ic61下面的直接点选object或者layer的边界,只需点两下即可实现align,我手里的那个align是从纯粹版图网站下载的,如果是这个就不要重复发上来了,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两个版本的工具都有,最简单的就是把IC51下面的版图数据输出成GDS文件,然后import到IC61, 在IC61工具里面完成align操作,然后再输出到GDS, 再导入IC51。这个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很傻?

网友:
61中的功能也是人写的,将其中对应的脚本代码复制到51里面,加载你需要的那一段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复制?请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你61中那个功能对应的脚本,复制到51里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在这,61里这个功能的脚本在哪?我还没听说有这个……

网友:
既然有这样的功能,那就肯定是有对应的脚本的,自己找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这个会公布出来么,亲~好比软件的原代码作者会公布出来么……

网友:
嗯,说的有道理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要源代码,只要找到那个功能所在的脚本,这个脚本肯定是可以找到的,否则你也无法使用这个功能,虽然源代码没有,可能找到的是编译后的.cxt文件或者.ile文件,但是,这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真不知道在哪找,你既然这么说那你肯定有找过,可以说下你是怎么找的吗,比如IC615下面的align功能,这个脚本在什么位置,可以贴出它的路径吗?

网友:
在你启动virtuoso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加载一些脚本?

网友:
这中间还加载过什么其他的脚本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这里不方便你问一句我答一句,直接告知路径即可,如真如你所说那样,我感激不尽!

网友:
请这位仁兄明示啊!

回复 网友B:

网友B:
这么说吧,cadence软件的界面部分大多属于java语言编写的,一些前期的方法,也是用java的类库来实现的,51到61的版本变化其实就是界面更新,数据格式稍作调整,如果从编程,即写cadence这个软件的角度来说,就是改变了一些而已。
如果你关心过icfb到virtuoso的变化,甚至是其中icfb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或者是icfb.exe的具体内容,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告诉你软件是怎么运行的。
再简单点说吧,软件运行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些提示信息,这个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那些写软件的人看的,插入一些必要的语句,判断运行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就是给用户看的,属于提示类信息。
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了,你目前的等级也就是连基本的提示信息都没看的,所以不能够明白软件在启动过程中具体加载了哪些脚本。
你所需要的脚本,我给你提示一下,cadence是分功能写脚本的,搜索软件安装路径下的.cxt后缀的文件,你明白了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我很清楚,我也不是一天两天接触skill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align的skill在哪(根据你说的.cxt文件),你要是知道直接说嘛,没必要这样,直接贴出来就OK了……我是真的没找到align.cxt在什么地方,能再给点提示么,亲?

网友:
牛人就是牛人,连icfb.exe里面的东西都知道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cadence软件的界面部分大多属于java语言编写的,一些前期的方法,也是用java的类库来实现的,51 ...

能找到.cxt 文件,但是这个文件是不能用 vi 看的。
请问,如何看到这个文件的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