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噪声建模

楼主(2014-11-20):
论坛上有人这样做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的,有介绍相关论文吗,求指导,谢谢!!  7H6J)Q1){3SFJ{}JN@NN874.jpg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用的是matlab.论坛里有程序。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噪声建模的时候,pfd,chp,lpf用的是电压噪声,而reference,vco,divider用的是相位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L环路信号的变换过程而已。   VCO是电压积分成相位,divider相位除法,PFD+Charge pume相位转为电压。LPF是电压到电压,或者配合CP 电流到电压。   你去看一下环路的各个模块的H(s)表达式就知道了。每个参数的增益单位都不同。反馈系统是控制理论,不是“电压”处理理论。

楼主:
还有别的更好的答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之前一直没有关注单位。

网友(2015-11-26):
回复 网友A:

    能分享给我下吗?我不是很明白 谢谢  email:531626519@qq.com

网友(2016-12-18):
回复 楼主:

   您好,有EXCEL建模文件吗分享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