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了一个光电探测器,DRC时notice项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20):
DRC的时候,notice显示:there is no RFMMCMK in the GDS file. all RF rules(4.29G~4.29K) will not be checked.这些要怎么处理?我做的器件光频响应应该在1G左右。

网友:
看來是 RF 的 設計

把 RFMMCMK layer 加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你很多东西都搞过,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曾在 7-11 便利店當過店員
後來接受職業訓練後 , 在做 IC layout
第一間公司 是 Layout house ,
做過 類比 , Mixed Mode , RF ,
從 800 奈米 到 40 奈米
做過的製程有 pure bipolar , bicmos , cmos , IPD
還有很多沒做過 , 像 RAM , ROM , 高壓等.

我在這裡得到幫助
也在這裡幫助別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我做的cmos比较多,RF只做过一次,bicmos做过一次。1um~65nm
ADC,DAC做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都是牛人,关键还都爱帮人。谢以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