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中site构成row之后 为什么会有一条斜线【已解决】

楼主(2014-11-20):
Encounter中由site构成row,std cell的width只能是site的整数倍,如下所示:

想问下,在每一个标准单元(绿色部分)的右上角为什么会有一条斜线

想问下,那是什么啊,在版图中也有

网友:
定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具体一些吗 给谁定向 ,怎么定向呢 选项中有两种

网友:
给row定向,row定向了之后,放在row之间的stdcell也必须遵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着两种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std cell怎么遵循

网友:
表示该边为VSS

网友:
小三角表示这个是R0方向的原点,  也就是不翻转的情况下,

翻转了 小三角也就换方向吧,

很多问题你先跑流程,不要急着问为什么,做多了自然就有感觉了

网友:
我对新手学后端还是这样认为的:
先把流程跑完,不管是官方推荐的还是别人给的脚本,
先学会熟练地run flow,不要每个地方都停下来问为什么,
因为一个为什么会牵出10个为什么,到后来会耽误进度,

等你熟练地run flow后(比如run个20遍以上),有时间再来研究一些问题,比如某些error,
同时看看文档,别学别走, 也就是带着问题去run,不要等所有问题全搞清楚了(至少需要很多时间)再来run,

文档要学会看,这个是方法问题, 而且到了哪里都不用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太明白啊 版主 这个该边 指的是哪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版主说的是 我才跑了三次流程最后问个小问题 那个R0 指的是什么
  我再去多跑跑看 找找感觉

网友:
rotation 0 degree ,就是缺省不旋转和翻转的意思,一般是正N(north)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多谢版大 我刚才对比了下,这个选择确实会影响如well tap的摆放,来命令它是否会旋转;但我觉得没啥必要旋转,直接默认就可以啦

网友:
那个是标定标准row的方向的,标准单元按照row给定的方向进行place,建议你看下内部结构,背靠背刚好是一条vdd,一条gnd。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这个吗

楼主:
这个斜线确实是用来标定row的方向的,标定后,row上面的std cell和well tap等这些单元就要按照设定的方式进行排列;如下图

abut表示相邻,两行相邻;
Bottom R0表示上下两行排列相反,Bottom表示上下两行排列相同;
这是我从encounter中截下来的图

可以发现 每一行中的std cell和well tap都是相同的顺序排列,如可以看到 同一行中的斜线都是要么都是在矩形的上边,要么都是在矩形的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