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软件问题

楼主(2014-11-20):
如上图,是不是因为IC615的veriloga编译有问题?谢谢!

网友:
是怎么解决的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呗,我觉得有时候跟启动路径有关

网友:
装了90nm的以后180nm不能用,并且启动的时候不能启动。只有回到我的用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