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DFC补偿的LDO疑问

楼主(2014-11-20):
电路如上图所示,看完论文感到还是有些疑惑,问题如下:
1、电容CM2是什么作用啊?
2、如果没有电容CM2,仿真DFC模块,发现波特图上升,判断出零点首先出现。可是看不出这个零点从哪里来的?镜像零点与极点大致抵消,不应该是镜像零点啊
3、调整管栅端极点怎么算啊?还是ron//rop乘以Cgg吗?感觉论文中不是这么算的啊
4、电路的PSR仿真出来很好,低频时有-110dB,到1KHz时才开始上升,到10KHz时仍有-90dB。可是电路的主极点只有2Hz,LDO的PSR不是在主极点开始上升的吗?
这几天问题想了好久也没有想明白了,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顶,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1. 电容CM2是改变阻尼系数,使得共轭极点最优化;
2. 米勒补偿电容会产生一个零点;
3. 调整管栅极点就是这么估算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不是主极点,主极点在第一级输出;
4. 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1、阻尼系数是由DFC模块中的gm4决定的吧?文章中说CM2唯一的作用是传输gm4V1电流,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2、我只仿了DFC模块,去掉CM2或者CM2很小的时候都是先出现左零点,感觉不像是miller电容产生的
3、嗯嗯,主极点是第一级输出端产生的。调整管栅端极点这么计算感觉也不太对啊,论文中和gray书中好像都没有这样计算。。。
再次感谢你的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我仿过,基本上跟paper差不多,等回头有空来看看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仿真结果是和paper差不多。。。可是不明白这些问题

网友(2015-11-20):
回复 楼主:

   大神麻烦讲下你的第四点吧,多谢了。我在做一个LDO的时候一出现这样的疑惑。谢谢了!

网友(2016-06-20):
回复 楼主:

   如果输出有5nF电容,你怎么补偿啊?

网友(2022-09-14):
您好,请问这个电路是哪篇paper的呀

网友(2023-09-05):
楼主你好,请问你对第三个问题有新的理解吗?我感觉用Ron//Rop乘Cgg这个极点位置会很低,影响稳定性

网友(2024-01-19):
对啊,paper分享一下呢

网友(2024-05-11):
paper是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pdf

网友:
回答你的第4个问题(其他问题在原文中应该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答案):PSR从哪个频率开始上升,要分情况:你的主极点在输出级?还是在内部?此外,这个结论还受到很多二阶效应的影响(比如功率管寄生电容,EA的PSR,基准的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