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moval

楼主(2014-11-21):
pt报出removal  的错。如果需要fix在icc中该怎做呢

网友:
和修hold一样,插buffer

网友:
这是时钟与复位置位的时序检查,所以设置准确的相位、翻转关系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让icc看到removal,然后自动fix

楼主:
参考了其他的帖子enable_recover_removal_arcs打开 这样icc就能看见了

网友: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

缺省是false的

楼主:
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