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MOS管的匹配

楼主(2014-11-21):
请教一个问题,需要match的一对MOS管(m=2),它们的S、D端都不接到一起。匹配的时候,摆成共质心的ABBA,它们的有源区各自等间距分开,不共用,两边均加上Dummy管。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起码可以保证每个MOS管的STI应力差不多,
但是就是不知道有源区不共用的时候,刻蚀是否会对需要match的MOS管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体现在哪里?是不是外围的A比里面的B刻蚀得更严重?
还有一个方案,匹配的时候摆成DAADBBD(D指dummy),这样的话所有的有源区均共用到一起。
这一个方案的话STI应力,个人觉得肯定没问题。
个人感觉,刻蚀对需Match的MOS管影响会比第一个共质心方案好一些。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有源区不共用的时候,需match的管子的刻蚀效果差不多?还是外面的A刻蚀效果比里面的B刻蚀更严重?
哪位大侠知道,麻烦请教一下。

网友:
這還是受制程的影響啦,90以下的match部份還是建議將Active做成一片,這樣Active有很好的一致性;
不贊成你的第二種做法,失配比比較大

网友:
不喜欢第二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源漏两端是不接在一起的,所以active没法做在一起。我也觉得active做在一起应该会更好。所以才有了第二种方案。第二种方案也是一个同事跟我说的,说他们以前做射频的时候都这么做,尽量把需match的部分active做在一起,通过中间加dummy管,说是减少刻蚀的影响。
话说第二种方案的话,失配的情况也不会那么严重。毕竟深微米工艺那么小,靠近一起放梯度效应没那么大。我现在用的工艺是0.18的。就是这个工艺制程下,active不做在一起的时候,刻蚀对mos管的影响是否在可靠范围内。如果是的,那还是选第一种。

至于哪个好真不好说。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喜欢啊  是第一次听同事这么说,非要说active不共在一起,会刻蚀的效果不一样。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以前做40纳米的时候都是按第一种方法做,不能共用active,就等间距放置。当然能共用active的时候肯定会共用active,那时候都是从减小面积和寄生电容考虑,倒没有想过说刻蚀效果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下啊  别沉啊

网友:
40你,个人平时做法取第二种,如果匹配要求很高,dummy边到AB gate经验距离2u

网友:
第一种两边都加dummy,刻蚀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就是面积比第二种大很多。
第二种全部共用active,那dummy的gate接地就可以了吗(如果是nmos)?
个人认为第二种虽然没有共质心,AB之间的距离比第一种小很多,失配的情况不会比第一种差多少。

网友:
尽量共用active吧,面积小,连线短,匹配好,远远优于把每个device分开
不要去听某些半吊子designer的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