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工具做UVM仿真,脚本是makefile,如何实现并行仿真

楼主(2014-11-21):
各位:
     现在用makefile搭建了一个系统级平台,能够跑模块和系统。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个模块同时编译的时候编译出现了异常。因为只有一个makefile,makefile当前目录就是运行目录。跑的慢的会覆盖跑的快的结果。我试着看VCS能否指定编译目录,但是没有找到。
不知道大神是怎么做并行编译仿真的。

网友:
我的想法是

在 makefile 里面使用 mkdir 创建两个不同的目录

依据仿真的模块名称命名

让两个并行仿真跑在不同的目录下

make run=module1 sim
make run=module2 sim

makefile 里面
sim:
  cd ..
  mkdir $(run)
  cd $(run)
  vcs
  simv

楼主:
多谢,我已经实现了。进入不同的case目录下进行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10):
跑仿真可以分开,但一般不能同时做编译和elab,除非你把编译的路径也分开。

网友(2016-10-04):
学习,感觉好难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