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前辈,能否帮小弟写个skill?

楼主(2014-11-21):
1.METAL path时可以同时选择多根线一起画,并且间距可以设置2.打VIA的时候,可以选择一边,直接往左右上下拉,这样VIA就可以随意变多变少
3.画图时,调出的PCELL怎么样删除一些contact(不是打散)。

网友:
1&2.layout turbo 里的tool box有你想要的path bus和自动打孔功能
3.有些pcell可是拉伸这个孔的,layout option里要选上(默认关闭),否则有这个功能也拉伸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我的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layout turbo,点了没反应

网友:
使用Laker工具就有你想要的功能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之前就在台企,用的是laker ,现在用cadence 非常不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盗版的缘故吗 我的貌似也不行!

网友:
要想启动layout-turbo,一方面需要对应的license,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对应的规则文件,这个文件一般是自己编写的,也可以根据图形界面的提示填写后生成,而且turbo需要在xl的基础上,属于一个功能的延生或者扩展吧。
当然了,其中的诸多功能我们都可以自己写,都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2015-03-01):
第一个可以 第二个我就不会了 第三个contact是指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