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果想设计ring VCO需要哪些指标呢?

楼主(2014-11-21):
如题:如果想设计ring VCO需要哪些指标呢?

网友:
freq range
kvco
phase noise
power dissipation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phase noise这个指标能够得到什么呢?

网友:
Jitter什么就和phase noise直接相关,看你这个oscillator产生的时钟用来干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生时钟给数字提供clock,就是说假如时钟的精度要求为1%,那么就能算出允许的时钟抖动(timming jiiter),由jiiter转为phase noise,进而确定电路的参数?确定OSC电路的电流吗?不知道这些参数和电路设计、管子的宽长比怎么结合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读下这篇文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 正在读这篇呢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产生时钟给数字提供clock,就是说假如时钟的精度要求为1%,那么就能算出允许的时 ...
引用 网友C:

1%精度比较容易达到,对于pll来说,不同的应用有不同要求
最普通的就是系统时钟,不太在乎绝对的jitter(TIE jitter),最关心period jitter 和cycle-to-cycle jitter
对于serdes来说,主要关心TIE jitter,但是低频jitter不太关心,比如hdmi是关心 4MHz以上的jitter,USB 3.0是5MHz
对于采样系统比如ADC,DAC, jitter会影响到noise 和enob,就需要根据系统的要求来确定pll的jitter
对于RF 电路来说,主要用phase noise来衡量,还要关心spur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生佩服,你太牛了中心频率为100MHz,调节范围在80MHz到200NHz,全温度范围,全corner下的1%精度,
我们芯片在ttcorner下能够达到1%精度(前仿),但是在ss和ffcorner下,温漂挺大的,

网友:
我觉得你自己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pll有crystal作为reference clock
如果仅仅是on chip oscillator,频率当然会随corner变化
没有特殊工艺支持的话,需要做 calibr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的系统时钟不是PLL,只是个OSC,可以trimming,trimming range为80MHz到120MHz,时钟的问题就是ss和ff corner下精度达不到要求,有的芯片高温时时钟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中能达到1%的精度,测试也不一定。工艺的偏差容易使得OSC在某个corner的温漂大于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啊 所以说,时钟不稳定,精度很容易就变了,应该是电路没有设计好

网友:
Phase Noise and Jitter in CMOS Ring Oscillators,非常经典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在看abidi的这个文章,略晕

网友:
好文章。。。。大牛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采用的是maneatis结构,也就是symmetric load,我想计算一下delaycell
的电流,假设我的频率f0=100MHz,精度
要求1%,根据abidi的公式,假设两个veff
都为0.2,Vop=Vswing=0.8V,
公式左边就等于1ns^2
最终计算出来的电流才0.8nA,
哪里出了问题呢?还是计算公式不正确,应该用
其他的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symmetric load

symmetric load

abidi paper

abidi paper

网友(2018-09-03):
There are many.... For example, power consumption, phase noise at particular offset frequency, tuning range, tuning resolution, output swing, supply pu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