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C用的techfile 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4-11-21):
请问ICC用的techfile 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什么工具可以把virtuoso的tf转一下吗?或者谁有做这个techfile的manu?

网友:
这个应该是foundry 提供的吧

网友:
哈,这个啊,可以用virtuoso转的。第一步,先用ICFB把tech 的工艺库导出 tech.lef文件,第二步,使用Milkyway把工具,把icfb dump 出的lef生成一个新的库,第三步,直接用Milkyway dump  出一个synopsy用的的tf 的格式。。。加我 qq 群  136750599   ,一起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用 还没时间试 先存了

网友(2015-03-27):
直接转的t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时间转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工具什么flow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Milky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