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route(详细布线)之后没有error和fail但是有很多warnings 用考虑吗

楼主(2014-11-21):
nanoroute之后的log总结如下:
#detailRoute Statistics:
#Cpu time = 00:07:58
#Elapsed time = 00:08:05
#Increased memory = 9.00 (Mb)
#Total memory = 516.00 (Mb)
#Peak memory = 563.00 (Mb)
#
#globalDetailRoute statistics:
#Cpu time = 00:08:50
#Elapsed time = 00:08:58
#Increased memory = 56.00 (Mb)
#Total memory = 516.00 (Mb)
#Peak memory = 563.00 (Mb)
#Number of warnings = 3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 48
#Number of fails = 0
#Total number of fails = 0
#Complete globalDetailRoute on Fri Nov 21 12:46:37 2014

想问下:fails=0 但是有好多warnings,用考虑这些warnings吗

网友:
ignore, 只要route完成即可,看total 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版主,主要一直有这句话:#WARNING (NREX-28) 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1 is 0.000000. It should be larger than 0.000000我就想找出来原因 但是一直找不到

网友:
lef或者captable的问题, 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f我看了下 没什么问题啊 ,那个captable是什么 去哪里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