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环形振荡器的时钟抖动

楼主(2014-11-21):
按我理解,CMOS反相器链构成的环形振荡器的时钟抖动的均方根值应该是与周期成正比的吧那么一般CMOS工艺中(例如smic .13um)这个jitter值与振荡周期的比值是多少呢

网友A:
不同结构,不同功耗的环振jitter都会不同,关于环振的相噪/jitter,看看下面几个论文吧。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A:
不同结构,不同功耗的环振jitter都会不同,关于环振的相噪/jitter,看看下面几个论文吧。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