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两个工艺大小不一样的cadence库中复制设计文件?

楼主(2014-11-21):
在下复制cadence库中的文件(45nm)到另一个库(15nm)的时候,导线什么的倒是可以完整复制,但是里边的器件(cell)却总会偏一些,不在原来的位置上,而且cell上面还有个大叉叉的错误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在两个工艺尺寸不一样的库中移动,通过外部的复制粘贴而不是系统命令,目的地库已经提前生成好了新工艺文件要调用到的cell文件和symbol且形状完全一样,在新的位置打开文件后需要手动移动到正确位置上再保存,也不需要任何其它操作就可以通过验证且正确使用,只是还需要一个手动移动的过程,各位有碰到过么?

网友:
grid肯定不一样
用GDS导入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路换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export GDS的使用,貌似针对layout的,而且需要map file,请问可以只导出schematic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想导入到另一个工艺库,适合新库的基本单元(NAND,OR之类)已经按照新尺寸写好了,想把除了这些基本单元外的整个schematic导入到新库,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电路换库直接改lib name就可以了么,贴来贴去干什么?

网友:
改电路cell,instance等的lib name试试

回复  arch_devil

   电路换库直接改lib name就可以了么,贴来贴去干什么?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库都有很多其它电路,需要保持相关工艺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位置使用的完全相同的lib名字

网友:
都换库了,pdk lib name还是一样的?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贴过来也要改lib name

网友(2017-04-23):
这个还是要和FOUNDRY 去联系,感觉不同的NONDE,有些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