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FSS仿真问题

楼主(2014-11-21):
HFSS仿真时怎么添加电流激励?比如仿真三维螺旋线圈,怎么在线圈中加入激励?

网友:
线圈首先要闭合,在上面打开一个小缺口,用一块小面把缺口连上,在此面上可以加你想要的任何激励:电流,电压或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旋线圈闭合的话。会不会影响磁场啊分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犯二了。当我没问过。。

网友:
问一下~~我这个微带环形电桥怎么设置另外3个端口呢~~刚接触~~想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别针对另外三个端口新建坐标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