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一个脚本,对文本内容进行处理

楼主(2014-11-21):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文本,里面有0和1以及换行符等其他非数字非字母的字符现在我需要把这个文本中的所有的0和1按顺序提取出来,然后每80个放一行,重新生成一个文件
请问这个脚本应该怎么写

网友:
my $file = "";
open(FIN, "<in.txt");
{
    local $/ = undef;
    $file = <FIN>;
}
close(FIN);

$file =~ s/[^0^1]//sg;     #删除非0非1的字符
$file =~ s/\^//sg;             #删除^

open(FOUT, ">out.txt");
my $tmp = "";
my $i = 0;
my $len = length($file);
while($len - $i > 80){
    print FOUT substr($file,$i,80) . "\n";   #每80个打印一个回车符
    $i += 80;
}
print FOUT substr($file,$i);      #输出剩下的所有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