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跨时钟域信号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4-11-21):
FPGA型号,spartan-627M时钟下产生的40ms计时器,然后做了一个10ms的脉冲信号
process(clk_27)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27) then
           case (cnt_40ms) is
                 when xx | xx | xx | xx =>
                        sig1 <= '1';
                 when others =>
                        sig1 <= '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然后这个信号在59m时钟下需要使用启动一个状态机,使用如下;
process(clk_59)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59) then
            sig1_reg1 <= sig1;
            sig1_reg2 <= sig1_reg1;
               sig1_reg3 <= sig1_reg2;
               sig1_rise  <= (not sig1_reg3) and reg2;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59)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59) then
            case state is   ----状态机
                      when idle =>
                               if sig1_rise = '1' then

state  <= s0;
                              else

state  <= idle;
                              end if;
                      when s0 =>
                               .......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上述所有信号均有复位,只是这没有写了;
这样布局布线后时序分析报告显示clk_59的最小周期为20000多ns 。。。报的
sig1_reg1 <= sig1这条路径建立保持时间不足,搞不明白为什么;把
if sig1_rise = '1' then屏蔽之后就正常了,clk_59的最小周期为4ns多,但屏蔽了怀疑这条路径就被优化了。
查看布局布线结果,两个寄存器离的挺近的,应该不是布线延时的原因,布线延时也应该到不了这个量级,状态机的状态也只有三四个,信号也就这一个地方用到了;
改过一个版本将该信号驱动别的逻辑而不是这个状态机,现象差不多,还是20000多ns;
换过ISE版本测试,效果一样;
时序分析报告是ISE自动产生的;
求大神指点,这是ISE时序分析的bug还是什么原因 。。。。

楼主:
代码敲的有点问题,除了第一个进程用的是27m时钟,后面用的都是同一个59m时钟

楼主:
为啥没人呢  。。。

网友:
I didn't approve your design as this totally asynthonous design. It is not reliable for digital circuit. But at current design, you should consider multi-cycle constraints to sure all data pathes to satisfy timing requ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