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如何实现片选ram

楼主(2014-11-21):
有多片ram,如何根据地址选其中一片译码器:
module choose(in,cs);
input [2:0] in;
output reg [5:0] cs;
always @(in)
begin
   case(in)
   3'b000:cs=6'b000001;
   3'b001:cs=6'b000010;
   3'b010:cs=6'b000100;
.....
   endcase
endmodule //译码器模块

在顶层模块调用这个模块
choose m_0(.in(address[9:7]),.cs(cs));
其中一块ram
RAM m_3(.clk(clk),.addr(address[6:0]),.data_in(data_in),.data_out(dataout[2]),.cs(cs[2]),.wr(wr));
为什么无法实现片选

楼主:
还有这种简单的只选一片,根据输入的地址最高位为何也无法实现片选
RAM m(.clk(clk),.addr(address[6:0]),.data_in(data_in),.data_out(dataout),.cs(address[9]),.wr(wr));

网友:
应该可以的 都是用地址做的片选,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行

网友(2018-02-20):
回复 楼主:

输入的信号in是电平信号么

网友(2019-01-17):
免费资料下载!

网友:
ram  的 cs 最好不要一直有效吧, 耗电, 最好用cs 控制在不用的时候将其时钟也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