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数制

楼主(2014-11-22):
浮点数是一种冗余数制,到底什么是冗余数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一数值有不同的表示方法。例如,10e9、1e10、0.1e11都表示同一数值。

    因此要规定浮点数不同范围的取值范围,例如IEEE-754要求尾数部分必须在[1,2)之间。

    即使这样,IEEE-754浮点数仍然在一些特殊数上冗余,如+0.0和-0.0、Inf、N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冗余二进制的数码从0,1,-1中取数,同一个数值有多种表示方法。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只是不理解冗余加法器为什么具有进位无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