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TS问题

楼主(2014-11-22):
更新完代码后做ICC到CTS时插入了很多delay,面积大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啊?跟代码有关系吗?没改代码前没有delay,有什么解决 方法吗

网友(2015-05-05):
你是指改的RTL级代码还是时序约束的代码?
作时钟树的时候肯定需要插入buffer的,用以匹配时钟到各个寄存器的时序要求。

网友:
clkbuffer肯定是要耗面积的

什么叫delay 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