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党求姿势,FPGA怎么烧写?

楼主(2014-11-22):
第一次做学校的训练项目,来求姿势。FPGA的设计已经在开发板上验证过了,现在只需要把FPGA和配置芯片焊接到PCB上。焊接之前需要对配置芯片和FPGA做哪些操作?烧写配置信息的时候只需要对配置芯片进行操作,FPGA直接焊接上去?

网友:
这个基础的问题可以去fpga厂家网站上下载到对应文档学习。这也是基本的逻辑去得到类似问题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每一款FPGA都有一堆手册,你按照它的“配置指南”上描述的推荐配置电路来搭建电路,就可以了,一般是JTAG方式,具体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很简单,网上有很多资料,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