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0.11工艺,为什么QRC、IQRC和TQRC输出结果一个比一个好?不是刚好相反吗?

楼主(2014-11-22):
umc0.11工艺,为什么QRC、IQRC和TQRC输出结果一个比一个好?不是一个比一个严格悲观吗?

楼主:
修正一下,图一是high effort lever的结果。图二是medium effort levels的结果。图三是low effort levels结果

楼主:
补充;这是signoff的QRC结果  ,想问这几个RC提取,那个更可靠?

网友:
Low和Medium差别那么小,你开SI了么...不开SI一切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开SI了,刚刚在对比过一次,加SI和不加SI的holdtime在low和medium这两种提取模式下结果都差不多,可能是模块比较小这是我对加不加SI的分析,但至于在不同努力程度下的提取结果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结果很疑惑,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low的Detail RC引擎用的是CapTable,medium/high/signoff的TQRC/IQRC/QRC引擎用的是QRC Techfile,medium/high/signoff结果差不多是可以理解的,但low的结果跟它们应该相差相当大才对,因为计算用的源文件就不一样。

开了SI的话,CeltIC和AAE这两种SI引擎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网友:
差别太小了,无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使用captal的是celit提取使用qrctech就是aee提取,还有就是那我们平时是怎么确定该看low的结果还是medium或high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low过来没有违例,但signoff或high还有违例那怎么办,或者后者过来前者不过那怎办?还是说所有都要过,这个最终判断过不过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的?

网友:
你想太多了,妹子,   就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65以上的工艺,cap_talbe和QRC techfile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所以默认是使用captable的,对于0.11的工艺只要提供的工艺文件足够全面,使用captable差别也不会很大

网友:
   AAE和Celit是计算timing的engin不是extraction的engine,跟使用captable还是techfile没关系的,判断用的什么engine可以用getExtractRCMode -effortLevel ,low/medium/hign/signoff是四个不同的engine,从timing的summary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icfbicfb

    那如果low过来没有违例,但signoff或high还有违例那怎么办,或者后者过来前者不过 ...
引用 楼主:

不同的effortLevel只是runtime和accuracy的取舍,不存在严格/不严格的说法。最终结果还是以sign off为准,sign off说能过就能过。另外你的三个图前两个差别不大,第三个图在violating path和TNS相对来讲还是差别蛮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第一第二张图分别是medium和high的结果,第三张是low,第四张是signoff,但是不知道为什么signoff和low的结果这么接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正就以sign off的结果为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使用AAE的延迟计算模式,结果之前的违例都过了(没加SI)无论low、medium、high还是signoff,但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在signoff模式下时timing分析可以加SI之外,low、medium、high都没办法加SI运行,而在encounter-DC和signalstorm下却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吧。。。你说的 low/medium/high/signoff是extraction的effort吧,跟算timing没有关系的啊, 算timing跟你选的stage有关,你的截图里面显示的你选的stage是preCTS,选不了SI也是正常的,另外在preCTS阶段讨论extraction的effortlevel没什么意义, 这些都是postRoute engine的effor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选post—CTS的,是我截图截错了,我是选postroute的  ,不知道为什么setDelayCalMode -engine aae时加SI跑不了,wanrning提示选fedc或signalstor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是Design stage的signoff下使用AAE能加SI,但是在Design stage为postroute时无论low、medium还是high在rc计算延迟模式为AAE下不能加SI运行timing analysis和优化,工具提示rc计算延迟模式我要设fedc或signalstorm

网友:
检查low/medium/high/signoff的RC关联性可以如下:

在较拥挤区域选一根长线,用report_net_parasitics看看不同effort下的对地电容和耦合电容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只能用signalstorm了。。。。我没怎么用过13的版本,可能engine的setting不一样。。。

网友:
你试一下
setDelayCalMode -engine AAE -SIAware true
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 -effortLevel medium
extractRC
timeDesign -postRoute -report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啊,但加si时timeDesign -postRoute  -si -hold -reportOnly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
主要看你芯片大小和routing 密度。
如果.11小于5x5 ,这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5mmx5mm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i
Enables signal integrity (SI) analysis.
                                                                        Note                                                                        : The                                                                                                    -si                                                                                parameter is no longer supported with the                                                                                                    -postRoute                                                                                        parameter.

来自encounter的command 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看13的command reference没有啊,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reference?还有就是如果postroute不能加si,那我要做si怎么办?不会是做signoff的时候再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我用的14的版本。。。13的reference里面写的-si 和 -postRoute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而且上面也说default是用AAE,也可以用signalstorm。。。。

楼主:
回复 网友C:

    signalstorm是可以的,就是aae时postroute加si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一下,就是使用14时你是怎样做SI的啊,在signoff时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AAE engine算时序,只要打开了SIAware true,就会自动加上SI的信息。 所以只需要timeDesign -postRoute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si 只能用在signalstorm上面吧。。。。这块doc写的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这样终于弄懂了,非常感谢你,感谢版主,感谢大家,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后提取用什么工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QRC

网友(2015-03-15):
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TQRC,IQRC,QRC的比较,TQRC结果是最悲观,但是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2018-10-21):
楼主能共享下110工艺库吗?826370343@qq.com

网友F(2021-12-16):
请问楼主  UMC做SI信号完整性的时候 库的后缀名是什么(tsmc的是.cdb),umc的SI和timing的库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UMC做SI信号完整性的时候 库的后缀名是什么(tsmc的是.cdb),umc的SI和timing的库一样的吗? ...

能给一下umc0.11的后仿rule吗?我的pdk缺了这玩意无法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