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ALLEN(8.2-12)式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4-11-22):
44资产
ALLEN(8.2-12)式怎么得到的?

网友:
这里phillip老爷子确实没说清楚,让初学者比较茫然。。。但是你如果熟悉二阶开环系统的瞬态响应的话,并不是很难
我这里简化一下,加入一个极点是1,一个极点是p,那么开环阶跃响应就是
1/s×(1/(s+1))×(1/(s/p+1)),当p=1时,用反laplace变换,即可得到那个式子
这个matlab很容易做到,你可以试一下!

给你一个建议,多学学关于系统的知识!不要只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