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offer比较。。ADI 、verislicon、marvel

楼主(2014-11-22):
小弟研究生毕业,手上现在有这么几家。。。都是数字前端ADI的offer 主要做传感器里面的数字部分,信号处理方面居多,规模比较小。。会不会不利于发展啊
verislicon 前端水平咋样呢。。。design service 还是感觉后端的多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把各家的薪资列出来,根据性价比给你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薪水都差不多吧, ADI > 芯原微 ~= Marvell
   抛开薪水。大侠,有什么见解?

网友:
个人认为marvell。
ADI以模拟为主的公司,做数字是非主流。
marvell的数字芯片规模是比较大的,利于发展。
芯源和marvell是亲戚,两家应该有许多合作项目,但毕竟是design service,对产品开发未必有利。
据说芯源和marvell后期薪资都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sign service 没有自己的产品,所以不太有利?  如果verisilicon比marvell 薪水上高出2-3万,大神指导怎么选择啊??

网友:
offer比较发创业板干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看你自己看中什么了?前面你不还说芯源和marvel薪水差不多嘛?marvel不至于那么少吧?   design service常常只是做一个产品中的一个模块,对整个产品的开发流程接触不到。所以不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薪水上芯原是略高一点~都是数字前端偏soc整合和验证的工作,不知道marvell出来是不是值钱一点呢…还有我了解两家涨薪都不怎么快啊,后期薪资很高这。。。marvell在业内应该算小气的比较出名的了吧

网友:
肯定marvell出来值钱些。marvell和芯源在业内都是薪资比较好的,也许比高通不一定,但是比大多数公司要好。也许我了解的岗位和你的不同,所以薪资有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了解的岗位是做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