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ckson 电荷泵负载能力(输出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4-11-22):
请问dickson 电荷泵负载能力(最大输出电流)怎么算呢?I=(vin-vd)*c*f,
f是开关频率,c是泵电容。那么要输出 10mA的电流,岂不是需要很大的 泵电容 c,
或者很高的频率f。而泵电容c做在芯片内部,大电容如何实现呢?望赐教啊

网友:
你把两个相位的电荷转移方程写出来就知道了
从公式中就可以看出,你讲的对,电容和频率成反比
另外负载电流在输出电容上的纹波电压也要考虑在你的方程里,与DC输出电压相关

网友:
另外10mA升压pump要做片内电容?上帝保佑你!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A:

   芯片面机会很大,我做的外部负载是3mA的charge_pump_3.6V,驱动时钟是8M,芯片内部的pump电容的大小约为330pF,占地面积160000平方微米,size相当大。如果要做10mA,估计要片内电容值double至少三倍,时钟频率翻倍,另外外部的负载电容也要相应增大,就看你的芯片面积允许不允许了

网友(2016-11-07):
非常感谢楼主啊!

网友(2018-07-15):
nice topic about charge pump

网友(2022-09-02):
楼主,想问下你当时是怎么完成这个spec的,我是新手但做的设计指标和你的差不多,现在纠结ing,还请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