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版图

楼主(2014-11-22):
亲,从原理图到版图怎样设置单元之间pitch,因为我要做6000个单元,有没有好的方法,光标引脚就标死我

网友:
这是要干嘛的呀?

网友:
6000个一样的,你这是做的数字电路?

网友:
恍惚间觉得这不是定制版图该干的事

网友:
先做 一個 單元
再 inst 時 按 F3 設定 數量及 pitch
再用自動貼標功能 貼標

做單元時 先留一個 CAD Layer
讓自動貼標功能 , 貼在那裡

网友:
人肉布线机

网友:
cp 按F3 ,调整距离

网友:
请教 大神怎样从一个PCB layout人员升级为一位版图设计师?

楼主:
回复 6# motofatfat 自动贴标功能怎么用,原理图可以自动贴标吗,因为pin口也需要标注6000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名称怎么处理,因为我要检查lvs,还要和原理图保持一致性。求详细解释,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4# xxmule 模拟电路,做显示器

网友:
搞不好要用数字 pr 的方法做, 实在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yout 圖 可以
   原理圖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 正在 從事 IC layout 工作
也在 support PCB Layout , 我認為這2種 相似度 只有 40  %
我是接受職業訓練後 才在 做 IC Layout 的

网友:
做原理图时,端口总有一定的顺序,可以标成总线的形式啊,对于版图做一个基本单元再几行几列的调用就行了

网友:
切換到 layout turbo 模式
會有 tool box 選項
先將要貼的標 做成檔案
在 PAD INFORMATION 中
也可讀取 檔案 ,
執行後 就會 貼上去了
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