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有关问题

楼主(2014-11-22):
请问各位大神,1\DDR2不用的引脚是否需要下拉到地呢?2、DDR的软件能否直接用在DDR2上?谢谢。3、还有于博士那个SI手记,说串联匹配电阻桩线的那个,为什么匹配电阻到接收端的那段传输线的反射可以忽略?

网友:
不用的引脚一般都悬空吧,

网友:
1.不建议下拉到地,具体有什么影响建议参考ddr规格书
2.不能,DDR2有ODT,bank,addr都有进一步扩展,电平也不一样
3.传输线效应的体现需要满足其长度大于上升沿的1/6,若短于这个长度,我们可以忽略其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