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里面用verilogA编写一个分频器的symbol

楼主(2014-11-23):
我写了一个用verilogA语言编写的分频器(div)代码,想把它在Cadence中转化为symbol,供我在进行PLL系统级仿真时提供模块,但在Cadence中转化为symbol的操作我不会,求解答,不胜感激。第一二两张图是我会的操作,但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做成symbol,就是做成类似第三四两张图的结果

网友:
我之前做法是手动建立,自己画一个symbol,添加pin,仿真时会自己匹配,如果和你的代码端口不一致,会报错
个人没找到直接生成的办法,还请大牛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自己画了一个symbol,定义了pin in和out,然后又建了verilogA,在代码框输入分频器代码后,但我不知道怎么保存了,每次写完代码,把这个代码框关了之后再打开,代码又消失了,估计是没保存,请问怎么保存的???谢谢第一图是我自己画的symbol,第二图是把verilogA和symbol放在了一起,第三图就是代码框了,准备把代码写进去,但这个代码框上面怎么就没个save之类的保存按钮呢??

网友:
作verilog就好了,为啥verilogA?
verilogA的view是verilogA,verilog的view是functiona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按下esc,然后输入 :wq(冒号是要输入的)

网友:
verilog-A好像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终于解决问题了!正确的输出了任何分频后的方波!搞了几天了,总算没有白费!

网友(2015-02-06):
能否共享一下分频器的代码?

网友:
PLL高低频混合仿真,采用行为级应该可以快很多

网友(2015-04-13):
verilog-A 和 verilog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网友(2015-05-26):
大恩不言谢。

网友(2017-03-21):
Create→Cellview→ From cellview

网友(2019-03-13):
回复 网友B:
你是怎么解决的,价格好友,我的备注有QQ

网友(2021-04-15):
看到了,学习了

网友(2022-09-13):
感谢!另外分享一个链接参考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 ... 33250/#post-1422533

网友(2024-04-25):
小破站上有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