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create directory

楼主(2014-11-23):
can't create directory /home/rht/eda/cadence/ic5141/tools.lnx86/dfll/etc/cdslib/artist/tsmc18rf

楼主:
各位大神,我在安装tsmc18rf工艺库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工具装载目录下装PDK库文件?应该是没有权限吧!把PDK库文件装到另一个你自己的用户数据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