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减小smic65栅极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4-11-23):
在做多级滤波器级联时发现smic65的栅电容很大,要保证前一级的带宽就必须减小下一级的增益,求大家给提供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电路上,如果是差分的,可以通过gate交叉耦合到drain的电容减小输入端看到的栅电容,不过这会加重输出负载;版图上可以通过拉大gate与drain、source之间的间距减小寄生电容,在65nm下如果用最小沟长,宽长比较大,M1金属层间的侧壁电容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