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的jitter仿真

楼主(2014-11-23):
请问怎么仿真得到CDR恢复出来的数据和时钟的rms jitter?如何仿真整个CDR环路输出时钟的phase noise?
cadence计算器里的eyediagram得到的眼图怎么看出jitter信息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pss+pnoise仿真得到的CDR的phase noise曲线 如下,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上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phase noise的纵轴值是正的,跟仿VCO的情况不一样啊

网友:
眼图根本看不了抖动,tran仿真不包含器件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之前也听人说过,那仿真眼图可以看什么呢?之前是没办法,是因为pss+pnoise不收敛,改设置后虽然收敛了,但phase noise曲线如上,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仿真眼图只可以看看由杂散引起的确定性抖动,PLL整体的输出相位噪声你都可以在cadence里面仿出来?是不是CDR分频比为1所以好收敛,我觉得最好是仿真出每一个局部模块的相位噪声,然后在MATLAB里面去拟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这样的情况,我的CDR分频比为1,但不清楚整个环路跑psss+pnoise的设置和单个模块跑时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分频器一样

网友(2015-04-25):
如果采用Bang Bang结构,可以通过眼图看tracking jitter的大小,不包含器件噪声,只是系统的抖动。

网友(2018-09-24):
仿真眼图只可以看看由杂散引起的确定性抖动

网友(2024-04-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是由电源噪声带来的jitter,是不是眼图里能包含而pnoise里却不包含呢?
一直比较疑惑,比如PLL,仿pss+pnoise得到相噪,这里面不包含电源噪声的影响,那即便设计满足要求,实际出来的芯片可能由于电源噪声较大也会fail啊,那对于PLL设计,只看pnoise是不是就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