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率求助。。。。。。

楼主(2014-11-23):
先上图:  想问一下各位,这种曲线图的斜率怎么求,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用计算器里的deriv函数求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这是曲线的斜率,只能得到过某点的直线斜率,文献中也就大概说了求得两曲线各自的斜率,并没有具体说怎么求得的,没有这两个斜率参数就求不出来。   上图:

,里面的Ru(w),Lu(w)就是这里的Rs(w)和Ls(w),公式里面Rs1已经知道了,目的是得到Ls1,所以就卡住了,求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求个微分倒是也可以求出来,但要的是具体的值,可是曲线只能求得某个点的斜率,所以还是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