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4-11-23):
请问CDR测试时,仪器产生的输入数据能否直接输入到芯片内部,要不要考虑芯片IO Pad能承受的最高数据率(或最高频率)的数据,输出测试也是?是否需要在芯片内部设计测试电路?

楼主:
请问比如10Gbps的PRBS输入数据,能否直接通过芯片pad输入到芯片内部电路里?
因为担心输入数据率较高,可能会有较大衰减,是否需要先并行输入到芯片内部,然后在芯片里面做个Mux串行化?

网友:
當然都要考慮在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