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经解决】新手Verilog代码综合之后硬件资源占用0%,求讨论解决

楼主(2014-11-23):
本人一位硬件工程师,由于项目需要最近开始着手学FPGA,按照相关教程写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期间遇到了很多问题都慢慢的解决了,但是这次遇到了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  本人将一个源码文件分成3个模块,之后设置一个top层文件挂载4个模块,编译之后报错一检查修改之后成功编译,但是综合的结果却很不可思议,硬件资源占用0%。

Flow Status        Successful - Sun Nov 23 20:15:04 2014
Quartus II 32-bit Version        13.1.0 Build 162 10/23/2013 SJ Web Edition
Revision Name        LED_Water
Top-level Entity Name        led_water
Family        Cyclone IV E
Device        EP4CE6E22C8
Timing Models        Final
Total logic elements        0 / 6,272 ( 0 % )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0 / 6,272 ( 0 % )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0 / 6,272 ( 0 % )
Total registers        0
Total pins        11 / 92 ( 12 % )
Total virtual pins        0
Total memory bits        0 / 276,480 ( 0 % )
Embedded Multiplier 9-bit elements        0 / 30 ( 0 % )
Total PLLs        0 / 2 ( 0 % )

首先top文件源码:

module led_water(
        clock_50mhz,
        reset_n,
        key_s,
        led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reset_n;
        input    key_s;
        output  led;

        wire [7:0]  led;

        led_display(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led_clock           (led_clock),
        .reset_n             (reset_n),

        .key_s_flag        (key_s_flag),
        .led                   (led)
        );
        key_scan(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reset_n            (reset_n),
        .key_s               (key_s),

        .key_s_flag       (key_s_flag)
        );
        sys_clock(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reset_n            (reset_n),

       .led_clock         (led_clock)
       );
endmodule

模块1源码:

module sys_clock(
        clock_50mhz,
        reset_n,
        led_clock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reset_n;
        output   led_clock;

        wire       clock_50mhz;
        reg        [25:0]        led_clock;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led_clock <= 1'b0;
                else
                        led_clock <= led_clock+1;
        end
endmodule

模块2源码:

//定义函数
module led_display(
      clock_50mhz,
      led_clock,
      reset_n,
      key_s_flag,
      led
      );
        //out or in port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led_clock;
        input        reset_n;
        input        key_s_flag;
        output        [7:0]          led;
        //wire or register
        wire                             clock_50mhz;
        wire           [7:0]           led;

        //define register
        reg        [7:0]               led_data  =  8'b1000_0000;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led_data <= 1'b0;
                        else if(key_s_flag)
                        begin
                                led_data[0] <= led_data[7];
                                led_data[1] <= led_data[0];
                                led_data[2] <= led_data[1];
                                led_data[3] <= led_data[2];
                                led_data[4] <= led_data[3];
                                led_data[5] <= led_data[4];
                                led_data[6] <= led_data[5];
                                led_data[7] <= led_data[6];
                        end
                end
        assign LED = led_data;
endmodule

模块3源码:

module key_scan(
        clock_50mhz,
        reset_n,
        key_s,
        key_s_flag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key_s;
        input     reset_n;
        output   key_s_flag;

        reg        key_s_flag;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or posedge !key_s)
        begin
                if(!reset_n)
                        key_s_flag <= 0;
                else if(!key_s)
                        key_s_flag <= 1;
        end
endmodule

项目源码在附件里面,希望多多提供改进意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粗看了一下你的综合报告,你综合时没有加时序约束啊。综合器连时钟都找不到。。。

网友:
管脚首先要约束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脚约束是指pin planer里面定义引脚吗?那里面都定义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时序约束好麻烦,一下子还看不懂,能不能简单地讲一下这个程序该怎么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建议先检查一下:
  • module key_scan(,这个模块的问题:
  •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or posedge !key_s) , 一般的综合器很难综合这种代码,最好保留只有一个时钟和一个复位,还一个问题是posedge !reset_n,为什么不写成negedge reset_n,不要用奇形怪状的代码风格。
  •                 else if(!key_s)
  •                         key_s_flag <= 1; 这里 else if(!key_s)以后呢?如果key_s=1怎么办,key_s_flag还是保持为1吗,我想你本意不是这样的吧。如果本来就是要求这样,那这里倒是没错了。
  • module led_display(, 这个模块的问题:
  •         //define register
  •         reg        [7:0]               led_data  =  8'b1000_0000; 这里=8'b10000xxxx的没有意义(事实上在某些FPGA里面倒是可以用来初始化,可是一般不这么用),删掉吧。
  •         //define register
  •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还是posedge !reset_n,改掉吧。
  •                         else if(key_s_flag)
  •                         begin
  •                                 led_data[0] <= led_data[7];
  •                                 led_data[1] <= led_data[0];
  •                                 led_data[2] <= led_data[1];
  •                                 led_data[3] <= led_data[2];
  •                                 led_data[4] <= led_data[3];
  •                                 led_data[5] <= led_data[4];
  •                                 led_data[6] <= led_data[5];
  •                                 led_data[7] <= led_data[6];
  •                         end
  • 这一大段就一个功能led_data[7:0] <= {led_data[6:0], led_data[7]};用这句替代,省的写一堆代码。
  • module sys_clock( 这个模块
  •         output   led_clock;
  •         wire       clock_50mhz;
  •         reg        [25:0]        led_clock;
  •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posedge !reset_n)
  •         begin
  •                 if(!reset_n)
  •                         led_clock <= 1'b0;
  •                 else
  •                         led_clock <= led_clock+1;
  •         end
led_clock有26个bit,但是输出又变成1个bit,明显不match,所以最后led_clock最高位无法输出,我想你本意是要输出led_clock[25]吧,那么就得改,自己思考一下怎么修改吧,不难。

最后看top,你实例化模块的方法也不通用,led_display(....); 这里没有实例的名字啊,应该led_display u_led_display(....);好歹后面给个u_xxx作为实例的名字。
  •         led_display(
  •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         .led_clock           (led_clock),
  •         .reset_n             (reset_n),
  •         .key_s_flag        (key_s_flag),
  •         .led                   (led)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你的一些指点,我都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找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了,现在程序可以正常编译并且演示结果正常。长经验了。
源代码:
top:

module led_water(
        clock_50mhz,
        reset_n,
        key_start,
        key_stop,
        led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reset_n;
        input                key_start;
        input                key_stop;

        output        [7:0]        led;

        wire                led_clock;
        wire                key_s_flag;

        led_display u_led_display(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led_clock                     (led_clock),
                .reset_n                       (reset_n),

                .key_s_flag                   (key_s_flag),
                .led                              (led)
                 );
        key_scan u_key_scan(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reset_n                       (reset_n),
                .key_start                    (key_start),
                .key_stop                    (key_stop),
                .key_s_flag                 (key_s_flag)
                 );
        sys_clock u_sys_clock(
                .clock_50mhz             (clock_50mhz),
                .reset_n                     (reset_n),

                .led_clock                  (led_clock)
                );
endmodule

模块一:

module sys_clock(
        clock_50mhz,
        reset_n,
        led_clock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reset_n;
        output       led_clock;

        reg           [25:0]        led_counter;
        parameter                  led_counter_max        =        49_999_999;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led_counter <= 26'd0;
                else if(led_counter < led_counter_max)
                        led_counter <= led_counter+1'b1;
                else
                        led_counter <= 26'd0;
        end
        assign led_clock = (led_counter == 49_999_999) ? 1'b1:1'b0;
endmodule

模块二:

//定义函数
module led_display(
                  clock_50mhz,
                  led_clock,
                  reset_n,
                  key_s_flag,
                  led
                  );
        //out or in port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led_clock;
        input              reset_n;
        input              key_s_flag;
        output        [7:0]                led;

        reg                [7:0]                led;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led <= 8'b1000_0000;
                        else if((key_s_flag ==1) && (led_clock==1))
                                led <= {led[6:0],led[7]};
                end
endmodule

模块三:

module key_scan(
        clock_50mhz,
        reset_n,
        key_start,
        key_stop,
        key_s_flag
        );
        input                         clock_50mhz;
        input                                key_start;
        input                                key_stop;
        input                                reset_n;
        output                        key_s_flag;

        reg                                key_s_flag;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mhz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key_s_flag <= 1'b0;
                else if(!key_start)
                        key_s_flag <= 1'b1;
                else if(!key_stop)
                        key_s_flag <= 1'b0;
//                else
//                        key_s_flag <= 0;
        end
endmodule

网友(2016-02-25):
您好,请问是代码风格的问题吗?还是时钟约束的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