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相救,感激不尽

楼主(2014-11-23):
书上设计了一个十六进制的计数器,两个project分别运行都没错,但是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izi1 isport(clk:in std_logic;rst:in std_logic;en:in std_logic;q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end;architecture one of lizi1 issignal q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beginprocess(clk,en,rst)beginif en='1'thenif rst='1'then q1<="0000";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q1<=q1+1;end if;end if;end process;q<=q1;end;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entity bcd2 isport(i: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y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end;architecture one of bcd2 isbeginprocess(i)begincase i iswhen"0000"=>y<="11111100";when"0001"=>y<="01100000";when"0010"=>y<="11011010";when"0011"=>y<="11110010";when"0100"=>y<="01100110";when"0101"=>y<="10110110";when"0110"=>y<="10111110";when"0111"=>y<="11100000";when"1000"=>y<="11111110";when"1001"=>y<="11101110";when"1010"=>y<="00111110";when"1011"=>y<="10011100";when"1100"=>y<="01111010";when"1101"=>y<="10011110";when"1110"=>y<="10001110";when"1111"=>y<="11111111";end case;end process;end;
错误如下:Error: Incorrect connector style at port "y[7..0]" for symbol "inst" of type bcd2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83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Sun Nov 23 21:32:01 2014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0 warnings求大神告知我哪里错了,我改,我改还不行么,

楼主:
额,代码怎么会这样子,怎么没分段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izi is
port(clk:in std_logic;
rst:in std_logic;
en:in std_logic;
q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lizi is
signal q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en,rst)
begin
if en='1'then
if rst='1'then q1<="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then
q1<=q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q1;
en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bcx is
port(i: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y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bcx is
begin
process(i)
begin
case i is
when"0000"=>y<="11111100";
when"0001"=>y<="01100000";
when"0010"=>y<="11011010";
when"0011"=>y<="11110010";
when"0100"=>y<="01100110";
when"0101"=>y<="10110110";
when"0110"=>y<="10111110";
when"0111"=>y<="11100000";
when"1000"=>y<="11111110";
when"1001"=>y<="11101110";
when"1010"=>y<="00111110";
when"1011"=>y<="10011100";
when"1100"=>y<="01111010";
when"1101"=>y<="10011110";
when"1110"=>y<="10001110";
when"1111"=>y<="1111111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网友:
这不是模块的问题,是你顶层例化的问题。
你检查一下顶层例化和IO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