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cap cell可以减少动态功耗吗

楼主(2014-11-23):
如题,decap cell可以减少动态功耗吗?我知道decap cell会增加泄漏电流(属于静态功耗);

网友:
加入decap后平均VDD增加,动态功耗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你这个说的有点道理,但是加入decap后,可以起到补充电流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降低延迟,那transition也会有所降低,导致动态功耗有所降低;
我觉得应该是你说的和我说的这两个共同决定的,然后具体最后降低还是升高就具体design具体分析了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满版都是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我的问题太多了 很多问题都不懂啊;版主,问下,def,lef和gds的区别,好像def和gds的重叠部分挺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