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楼主(2014-11-23):
求大神帮助啊!在单个频率怎么仿真,电阻随频率变化怎么仿真,怎么加激励信号。是在ac仿真吗?

网友:
AC仿真,端口电压和端口电流中有一个是激励,测另一个就是了。

楼主:
是只要在一端输入加激励还是两端?

网友:
ADS  S参数仿真  将Zin控件放到原理图即可

楼主:
Zin控件是什么?

网友:
电阻随频率变化怎么仿真 ..

想問下如果是 switch Cap filter 那類 switch , impedance 隨clock 变化
电阻随频率变化 , hspice可以使用  AC 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