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BCDR控制电压线上的纹波很大

楼主(2014-11-23):
请问BBCDR的控制电压线上的纹波很大(几十mV),但是整体已经平了(直流值锁定在正确的控制电压上),这种情况会恶化CDR的抖动性能吗?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BB-CDR在lock的时候vc上的纹波本来就会比PLL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理想的input data BBCDR恢复出来的clock带有一定量的BB-jitter。至于对你系统有多大影响,你可以仿真评估下
如果你希望BB-jitter比较小,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降低CP电流,减小,减小KVCO。但这样做可能会减小BB-CDR的tracking能力,需要trade off一下

楼主:
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纹波会有多大影响,我现在看的是输出时钟的DFT,不知道如何仿真得到jitter性能,想仿真整个CDR的phase noise也不收敛,不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