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带内相位噪声

楼主(2014-11-24):
“尽管晶体参考和VC0对带内相噪有影响,但是带内相噪主要还是由鉴相器的噪声决定的。为了粗略预测相噪,采用下面的公式:
相位噪声=(1Hz规一化的噪声基底)+10log(比较频率)+20LOG(N)”
我是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上面这句话,我有几个问题:
(1):很少听到鉴相器的噪声,但上面说带内相噪主要还是由鉴相器的噪声决定的,为什么呢??带内噪声不是基本上都分频器,参考源,和电荷泵决定的吗?三态数字鉴相器还有噪声吗??
(2)带内相位噪声=(1Hz规一化的噪声基底)+10log(比较频率)+20LOG(N),请问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呢?
(3)噪声基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你顶,同样在学习,很多不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Hz规一化的噪声基底应该是真空噪底 -174dbm/hz  ,在PLL带内积分 ,然后乘以N平方,因为PFD的噪声在对于PLL是低通,所以在PFD的噪声对PLL 的噪声贡献函数就为N平方乘以G(S)/1+G(S),在带内G(S)/1+G(S)近似为1 ,所以上述取10log就得到你的公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azavi 射频微电子第二版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教科书上的知识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10log(参考频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harge Pump的噪声产生机理,就是由于PFD的非理想特性导致(即:PFD会在某一个时刻,让CP上下两个电流源同时接入loop);

    所以,我认为你那篇论文中讲的PFD噪声,应该是PFD和CP共同导致的噪声。

   你是看的中文论文?这些论文除了名校博士(部分硕士)的值得参考外,没必要去看中文的微电子论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直看的中文论文,最近才看了好几篇英文的。说得有理,一些普通的硕士论文有时看的真的很迷糊。

网友:
回复 楼主:

    清华和复旦相对来说,好论文的概率大一点;工程硕士的论文,基本可以忽略。

    像传统PLL,其实研究得相当透彻了,国外一堆的,tutorial啊,short course什么的,看看那个也挺不错。

    你有Razavi的射频微电子第二版吧,我觉得里面的内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建议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在做什么应用的PLL,我给你发篇我们组内的硕士PLL论文吧,我这位师兄目前在美国读博,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发了一篇JSSC。

网友(点评):
这篇论文真的很不错!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别看中文论文,JoyShockley版主说的是对的,在PLL锁定后,在PFD的死区时间,cp的上下两个开关都导通,cp贡献噪声,其余时间cp的开关都是断开的,可以认为cp不贡献噪声;还有很多soc芯片里,PLL的reference clk也不是很干净的  并不都是由高质量的晶振提供,所以哪个噪声占的比较大的比要看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射频频综的文章,能发几篇博士的论文么,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敢问楼主,是哪个组的??闵浩?洪志良?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时钟, 谢谢版主,提供的论文中正有我待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

楼主:
AN10007-Jitter-and-measurement.pdf (576.79 KB , 下载次数: 214 ) 回复 12# 薛定谔的太极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我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位师兄是去Arizona了吧

网友:
计算功率时,算上带宽都要用10log吧,到dBm就这样计算的

网友:
应该是不错的答案吧

网友(2016-04-28):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6-08-13):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带内相位噪声如何从图像(噪声-偏频)上看出。

网友(2021-01-25):
这篇文章刚看了一部分,非常好哇,适合分数分频的入门分析,可惜没早发现。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略预测相噪:
帶內頻寬積分

网友(2024-05-06):
这张图片希望可以帮忙到你

网友(2024-09-10):
对系统的理解好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