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interface中例化module报错

楼主(2014-11-24):
各位大神:
       最近在搭建UVM平台。项目上准备将以前的BFM利用起来,所以我打算用interface例化该模块,但是在仿真时 can't instantiate a module within an interface。  mentor提供的interface中例化的是vhdl 。
       有人遇见过这类问题吗?
      求指教

网友:
can't instantiate a module within an interface  说这么清楚了。。。。把里面bfm拿出来即可。

网友:
把以前的BFM用起来,不应该放到interface里吧。interface本身不是一个module,不能例化别的module的。

楼主:
我是看mentor给的例子里面有两种选择,interface实例化interface,interface实例化module。前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例化module编译不过去。
我是在想,既然mentor 开发人员按照这种思路写的,应该是支持的,可能是没有加什么宏定义吧。

网友:
楼主这个任务解决没有啊?求指点啊,目前需要在interface中例化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