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化时遇到问题,关于setDelayCalMode中fedc和signalstorm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错误提示

想问一下encounter-DC是不是就是fedc,还有就是使用encounter-DC和signalstorm差别,一般应该使用哪个?另外错误中的问题该怎样处理,在优化前已经根据提示已经设了一遍setDelayCalMode了,但还是运行到一般中断报这个错误?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一般来说现在encounter都用AAE了,请使用setDelayCalMode -engine AAE来代替feDC和signalsto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3的,可以使用AE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aae运行不下去啊,工具只允许使用fedche signalstorm?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 AAE的engine在13.1已经被设为default engine了呀,你setDelayCalMode -SIAware true然后把engine设为feDC会报error吗,这样的

**ERROR: (ENCTS-426):   Change -engine to feDC or signalStorm cause the setting conflict while the -SIAware was set to true. To fix this confliction, change -engine to aae or default, or set -SIAware to false or auto. Using 'getDelayCalMode -engine -SIAware' to check current setting.

网友:
这个解释不是很清楚么,edi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