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理想的比较器

楼主(2014-11-24):
最近在做一SARADC,动态比较器一直达不到所需的速度和精度,所以想先用一个理想的比较器仿真这个ADC,但又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理想的比较器,以及怎么设置这个比较器的参数,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5141里面有理想比较器模型吧

楼主:
那比较器的性能参数能自己设置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精度和速度可以自己设置么?谢谢

网友:
用VCVS,比较器就是  放大+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