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skill中,基础薄弱,求大侠解惑,关于正则表达式

楼主(2014-11-24):
各位大侠
小弟初涉skill,且基础薄弱,在努力学习skill user guide,有些东西反复推敲而不得要领
无数问题,从以下问题,求大侠解惑

在skill user guide的P106中

有对于pattern matching function的用法举例一则

rexCompile("\\([a-z]+\\)\\.\\1") => t
rexExecute("abc.bc") => t
rexExecute("abc.ab") => nil
rexCompile("\\(^[a-z]+\\)\\.\\1") =>t
rexExecute("abc.bc") => nil
The caret (^) in the rexCompile pattern requires that the pattern must match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nput string.

其上第一行的'rexCompile("\\([a-z]+\\)\\.\\1")'最后\\1如何不得解,以至于后继用rexExecute
为什么rexExecute("abc.bc") => t
和为什么rexExecute("abc.ab") => nil
始终不明白

请大侠解惑

网友(2015-04-21):
灌水,
\\([a-z]+\\),指匹配1个或多个字母字符,并放入分组1中
\\.指匹配.
\\1.指匹配第一个括号中的字符串
所以这个正则表达式可以匹配abc.bc,匹配时会把bc放入分组1中匹配。
而不能匹配abc.ab,因为点号前面是c,即分组中肯定会有c,而点号后面没有c

网友:
大部分的编程语言都有自己对应的正则匹配,而且原则也几乎是一样的。
你按照api所指示的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怎么批量修改multipath下的孔的参数(如cont的width等),能用skill修改吗?

网友(2018-11-09):
回复 网友A:

    改不了,但是可以调用脚本在原来GR的路径上画一个新的你想要的GR,之后再把原来的GR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