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xilinx 板级验证的一个问题,望FPGA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14-11-24):
我设计了一个运算模块,然后分别用V5和V6两种芯片的板子进行验证,加上串口调试助手,我的设计中需要uart作为通信接口,也就是我的模块外围加上了uart接口。综合之后发现,V5验证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同样的程序在V6上就不能得到正确结果。PS: V6上分别用了200M 和100M的时钟,100M的时钟是加入了分频的IP核获得的,综合的最大时钟频率是220M,但是哪种时钟条件下,结果都不正确。PS:在接口模块上会根据不同的板子进行不同的调整。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的发生,现在锁定不了问题所在,焦虑,求大神解救。

网友:
如果怀疑时钟不对的话,可以用200M的时钟sample 100M的时钟,看看是不是1:2的关系。另外,估计你这个要用chipscope抓信号debug,可能更快一些。基本上时钟/复位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仿真出来结果是对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