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cell问题

楼主(2014-11-24):
怎样能让图中的孔上下左右居中呢?

楼主:
怎么图片传不上来呢

网友:
图中的孔 是指什麼 ?

网友:
我记得实现这个功能的叫,adjustment, PCELL里面有一个 这个填空。需要一个公式。具体我已经忘记了,需要看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怎么就居中不了呢

网友:
系统默认的是先延伸后复制,你在dependent一格中设置一条延伸控线,试试,复制参数为主导时才是先复制后延伸。你可以把pecll parameter summary 贴出来,可能看起要直观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试了下“dependent一格中设置一条延伸控线”
也不行,不居中,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互学习哈,我这个是依据孔个数,也就是先复制,再拉伸的。在上班,不知道图清楚不。

网友:
这个是先拉伸再复制的。手机照的图,不是很清楚哈。 向4个方向拉伸是最简单的,不需要计算孔随控制线的移动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是只向右和向上拉伸复制的设置,希望对你有点帮助。不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