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88E1111千兆以太网实现—硬件

楼主(2014-11-24):
第一次写博客,写一部分竟然丢失了,怎么给我这么大的打击!
回想调试88E1111芯片时,遇到不少的心酸,花掉不少的money,从目前实现的UDP数据传输,ICMP ping包,ARP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许是受到调试时遇问题发帖求助,到热心网友的帮助的感慨吧;
1、芯片Package我选择的为《117-Pin TFBGA Package》,建议没有调试过以太网的不要选择BGA封装,最好选择PQFP封装,调试过硬件会懂得;
2、硬件配置:通过芯片CONFIG[6:0]7个引脚与外部信号相连接,得到不同的结果,例如传输速率、光线、以太网接口等,通过与外界不同管脚的连接也影响着寄存器,他们分别可以与VSSLED_TXLED_RXLED_DUPLEXLED_LINK1000LED_LINK100LED_LINK10VDDO连接,依次代表3位从000111的值;对于CONFIG[6:0]分别对应3位,每位都具有自己的含义,详见下datasheet P65
我选择的千兆以太网的配置为:
CONFIG[0]--VSS,
CONFIG[1]-- LED_RX
CONFIG[2]-- LED_LINK100
CONFIG[3]-- VSS
CONFIG[4]-- VDDO
CONFIG[5]-- VDDO
CONFIG[6]-- VSS
对照上面以PHY地址为例,有PHYADR10000b,也可参照手册实例P64
3MAC接口:通过上一步硬件配置知HWCFG_MODE[3:0]1111,实际应该先确定传输速率、模式,再选择HWCFG_MODE[3:0]对应的值,参考手册P48,当选定此值时可知为GMII/MII to copper,接下来可以参照P48 GMII MAC接口图;
在此不给我实际的原理图,真是有原因的,我原来做硬件时候就是参照别人的图纸做的,做回来的板子有部分好用,部分不好用,由于采用BGA封装,当时就以为是芯片没有焊接好(没用专用BGA焊接机),做了几种板子之后发现奇怪的现象,数据只能读,不能写,其他的一切都正常,猜想过板子使用发热、焊接内部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等等,其实就是自己没有看手册,太相信别人的原理图,受先入为主的思想,认为只要好使过的板子原理就没有问题,如果以后遇到调试硬件问题,一定要回答datasheet中寻求答案,大神们早都知道的东西,可我在调试以太网给我上了深深一课,这也就是不给我画好板子原理图的原因,别给大家误导了!一切都得从根本出发!!!
4、上拉电阻:一定要注意一些引脚需要上拉电阻,例如:MICMDIORESET等引脚;
5电源地信号88E1111有两种不同的电源2.5V1.2V,对于2.5V需要区分不同的地方的供电,参照datasheet P73,我只把数字2.5V与模拟2.5V用磁珠分开,将地采用铺地的方式链接到一起;
6、以太网网线接口:有的带有变压器,有的没有,这样就需要外加芯片转换,在两者直接转换时一定要对应好引脚,否则在做好硬件后,最起码的LINK都链接不上的。
附件:

88E1111 datasheet.pdf
[发布时间:2014-11-24 12:18:11 - 下载次数:0]

网友:
回复 楼主:

    blog的资料无法在论坛里直接下载,请上传到论坛内

网友: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能问下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是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2015-01-13):
最近也是要做UDP的硬件协议栈,先要从88E1111入手,楼主能互加联系方式沟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之前都看不到你们有根我说话的提示,估计问题你都解决了吧,我的是硬件上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加你!

网友(2015-10-24):
Marvel鐨刣atasheet鐪熼毦鎵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东东,繁体字我不认识,在这字体不让复制,我还翻译不了的,请打简体字

网友:
楼主是直接调试的还是先仿真再做的呢?

楼主(2015-11-25):
回复 网友D:

    传输就直接测试了,增加协议最好测试一下,但我代码都是一点一点加的,就没仿真

网友(2017-08-17):
我能咨询下吗??  我是刚刚接触以太网的新人  不太了解你们所说的物理层的东东,   就从88E1111手册开始看起,  手册上大体上看了一下 我们选择GMII模式可以传送8BIT,在网上我也看了一下UDP的协议,先发送四个16bit数据在发送数据包,不太懂工作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88E1111这个片子,没有任何协议,类似你提到的UDP;先让片子工作起来能传出数据,协议以后在考虑,我这有介绍,你自己看看帖子,首先先传前导数据,最后要有校验等

网友(2018-06-02):
现在正好也在做以太网部分,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方便的话,可以加下微信和QQ吗?微信:15122268316
QQ:2511747937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加好友,有问题可以发在上面大家一起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