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 I2C配置编解码芯片老不成功

楼主(2014-11-24):
两块芯片SAA71144H, SAA7121H
都是飞利浦的
通过I2C配置
选择的代码是照搬DE2 的I2C
只是把相关器件,从机寄存器地址修改了下
但有时候可以进去(通过chipscope抓捕),但大多数都不能配置
但同样的代码,经过单片机编写,就可以很好地配置进去
求解?
I2C 上拉4.7K欧姆电阻
电平FPGA选择CMOS3.3V  7114/7121也是CMOS3.3v

网友:
从机有ACK响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ACK高电平,没有低电平响应,
但是同样的代码7121有响应可以配置